晶闸管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们都知道双向晶闸管有调光的作用。我想问一下,用晶闸管调光和用滑动变阻器调光二者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优、缺点!!!谢谢了!!!!

网友A:
晶闸管调光是基于斩波,晶闸管本身的功率损耗很小,但斩波工作会给网电源带来很大的干扰,对附近的用电设备也会有很大干扰。
变阻调光是用电阻限制电路中电流,电阻上消耗的功率相当大,不过不会造成干扰。

楼主:
明白了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