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通用定时器中计数器的溢出标志

楼主(2010-05-08):
小弟想用TIM3的CH1来捕获脉冲,奈何计数器TIM3_CNT只有16位,72M主频时低于1.1KHz的脉冲就捕获不到,想用上计数器的溢出标志进行补充,扩大捕获周期,看了下资料没找到计数器的溢出标志,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我是想在每次溢出时进行计数,计算脉冲频率的时候结合定时器的溢出次数和当前的捕获值,脉冲计算完成后清溢出计数,这样就可以捕获周期比较长的脉冲,然后又不用分频损失精度,只是看定时器的那些标志位有些晕乎,不知道怎样能实现我的要求,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计数器的溢出标志在定时器里面肯定是有的,在仔细看下DATASHEET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还发现定时器有丢失捕获标志的现象,勘误表里面也有提到,做个32位计数器多好啊!!!

网友B:
update(更新)标志就是计数器的溢出标志!

楼主:
现在发现一个致命问题,溢出计数和脉冲捕获相结合的方式要求每次捕获发生时都能捕捉到,因为我在计算输入脉冲的时候对溢出计数清零,如果捕获事件发生了5次,程序中仅捕捉到3次(采用查询的方式),计算脉冲就会出现错误,除非是程序采取中断方式进行捕捉,但高频脉冲输入时,频繁的中断显然是极大的开销,会影响其他重要事件的执行力度(eg:PWM输出)。

网友C:
高频脉冲输入时,怎么会有计数溢出呢?既然有计数溢出,就不可能有频繁的中断。

请讲清楚你的真正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部脉冲输入不是我能控制的啊,我需要捕获1Hz~50KHz的脉冲。

网友D:
这个频率范围是有点大,1HZ肯定要溢出了,建议加个倍频电路,不然定时器可能要溢出N次了

网友C:
50kHz的周期是20us,这个时间对于STM32的72MHz主频来说并不算快,不会有你说的频繁中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us级的中断是不被允许的,会影响产品性能。

网友E:
同意 11楼:香水城 的观点。
  我以前在普通的89C51上用过50us定时中断,外接晶振是11.0592,  执行最快的单字节指令也要1us多,现在的STM32的72MHz主频,执行一条指令要比那时的51快N倍,20us的中断频率应该可行,不会有你说的频繁中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你的产品用在什么地方,对可靠性要求有多高,我这个要用在工业控制领域,除了性能需要的中断,其他地方都不允许使用中断。

网友C:
每20us产生一次中断,你的可靠性都保证不了,那么怎么样的硬件环境才能满足你的要求呢?即使是使用32位的定时器,也不能避免每20us产生一次中断呀,难道使用32位的定时器你有什么高招避免频繁中断?

楼主:
32位的定时器我直接采用查询的方式计算脉宽就行了,也就是说中断是留给跟性能相关的功能使用,像脉冲捕获这些功能还有串口通讯这些都是不能使用中断的。

楼主:
用中断是最省事的方式,什么功能都使用中断,系统的核心性能如何保障,这个是做产品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5楼的指点,另外还需设置updata标志的触发源,以我为例,需要在计数器上溢时产生updata标志。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3, 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define 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uint16_t)0x0001) /*!< Source of update is counter overflow/underflow. */

网友C:
32位的定时器我直接采用查询的方式计算脉宽就行了,也就是说中断是留给跟性能相关的功能使用,像脉冲捕获这些功能还有串口通讯这些都是不能使用中断的。 ...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查询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溢出标志也可以使用查询方式呀,为什么一定要用中断呢?

楼主:
关键是我在6楼提到的问题,查询的时候会有漏掉捕获事件的问题,造成计算脉冲错误。

楼主:
我采用向上计数模式,发生捕获时重新开始计数,这样在一个脉冲计算周期只要知道捕获脉冲值的总和跟捕获的次数就可以计算脉冲频率,如果定时器不溢出的话,捕获次数漏掉几次都无所谓,但是出现定时器溢出又漏掉捕获次数就计算不出捕获脉冲了。

楼主:
最好是定时器捕获周期足够长,这样就可以降低对捕获事件的依赖程度。

网友C:
我采用向上计数模式,发生捕获时重新开始计数,这样在一个脉冲计算周期只要知道捕获脉冲值的总和跟捕获的次数就可以计算脉冲频率,如果定时器不溢出的话,捕获次数漏掉几次都无所谓,但是出现定时器溢出又漏掉捕获次 ...
引用 楼主:

如果发生定时器溢出,说明2次捕获之间的时间比较长,不大可能出现漏掉捕获事件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漏掉了,说明你的查询的间隔周期太长了。

同样更不会出现漏掉溢出标志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假定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为72MHz,则计数器溢出的时间周期是910us,也就是说,只有你的查询间隔周期超过910us,才会发生漏掉溢出事件的情况,如果真的漏掉了,则需要好好查查你的算法了。

楼主:
我现在已经调得差不多了,基本上从1Hz到50KHz都能捕获到,只是想调整下算法,提高计算精度,谢谢版主的指导。

网友F(2017-03-1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溢出次数超过1次   也就是2次以上  该如何得知 次数 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