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USB流媒体

楼主(2010-05-08):
初次涉及这方面,不懂。请高手赐教!和ARM实现流媒体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A:
问题的概念就不对,USB只是数据传输的接口标准之一,什么类型的数据原则上都可以经USB传输包括流媒体数据。播放流媒体文件/数据需要编制专门的软件且要硬件有相应的音视频还原硬件的配合,也可以利用带现成媒体播放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实现,但相配合的硬件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