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315M遥控通道加传输语音信号的想法

楼主(2010-05-08):
我想利用315M遥控通道加传输语音信号,基本思路已经有了。就是不知道抗干扰方面有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

网友A:
不现实,廉价315M遥控模块都是最简单结构的,传输带宽非常有限,稳定性、误码率等指标也很差,遥控的特性是不要求数据100%正确,需要的带宽也不高,数字语音信号则不同,对带宽、稳定性、误码率、抗干扰性等都有较高要求,应该采用2.4G数字信道。语音信号也可以用模拟信道传输,常用FM段,但这样的模拟信道跟315M廉价遥控模块的结构相差很大,无法通过电路改造实现。

网友B:
加入语音信号?直接由遥控载波发射语音信号,从接收端传入再放大成声音???

楼主:
谢谢两位的诚恳意见!我传输的语音带宽为<5KHz,质量要求不高。我先试试,有具体问题再问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C(2011-01-13):
楼上兄弟实验的怎么样?

网友A:
不会怎么样的,路子不通,不要去挑战已获证实的理论,否则结果只能是唯一的,是什么不言自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