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会有些什么原因造成FlashROM程序丢失?

楼主(2010-05-08):
我有台客户退机,用的是flash rom的mcu(microchip的芯片PIC16F506),开始无功能,重新烧录后OK了。
请问会有些什么原因造成程序丢失?

网友A:
突发的静电放电、电磁辐射干扰等可能会导致芯片内部FLASH擦除电路的误动作,从而导致数据被擦除,这是所有FLASH或内嵌FLASH的一个本质上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可以通过合理的系统防护设计来外部解决,电源、外部接口是重中之重。
还有一种情况常见于ISP/IAP固件程序的设计不良,芯片太容易进入“编程态”所致(PIC系在这方面少见,但不能完全排除,要看你的具体电路设计是否跟编程电路存在相似性),这时应重新设计ISP/IAP编程代码甚至放弃ISP/IAP(删除该代码),如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或不了解相关技术,换其它型号/体系的MCU也是一个选择,但建议最好还是找到问题发生的真正原因,然后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B:
软件上对写FLASH的操作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