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具! 为什么我的USB用不了了??

楼主(2010-05-08):
真是悲剧啊, 同样的程序烧进去,USB竟让用不了了!!
目标IC为STM32F103C8 这款IC。  是我的错吗??  我原先用的好好的, 现在接三连2的板子出问题了, 我真的很怀疑,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是这样的。
我手头上有三块硬件版。 软件已经写好。  刚开始USB功能(即无法被PC端识别),有一块不能用,但程序仍然可以跑! 但是同样的程序烧到其他板子,是没问题的。 这块坏了,是无缘无故的坏了, 我认为也许把硬件搞坏了。 接着用了另一块,把程序一烧录进去,一切OK, 这样用了一两天。 现在它出问题了, 好好的,为什么不能用了呢,几分钟前还可以用,就放在旁边。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验证很简单,找来一块板子,烧录进去,发现软件一切没问题。但是手头这块坏的就不能跑啊(USB不能用)?  这么办??

==============================================
悲剧啊,  为啥, 有人可以指点一两下?  或者交流交流。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休眠后USB不能回复。 只有重新上电,才能恢复。 能解决吗?

楼主:
找到了第一个板子的问题啦,但是第二块板子还不行。
原因是: 硬件设计不合理。第一块板子的整个电源都是USB供电, 在USB电源串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另外DP,DN上也是直通的),造成供电电流不足,导致XP无法识别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