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0 原理图复制到WORD

楼主(2010-05-08):
Altium Designer 6.0 原理图复制到WORD里不完整,右边和下边没有,怎么解决?
谢谢指点。

网友A:
你截图,,再插入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截图后背景网格还存在。
不过目前有一个办法,就是在距原理图一定距离的空白处再随便画点东西,比如一条短直线或一个点,然后全选,复制,粘贴到WORD中,这样就可以把有用的保留下来,而后来添上去的不显示,当然,距离要试着选取,不是很麻烦。

网友B:
你可以把网格关了就行了嘛。

网友C(2010-07-09):
感觉此功能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D:
可以先导PDF出来,就没有网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