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小反激电源带载不启动

楼主(2010-05-08):
用的是3842,最大占空比为0.45,输出为24V/1A(电阻负载)
PCB带一个1K的假负载,空载时能有效稳压,并在这个时候能有效带载1A,但前提是先正常开机后再加载,如果先将负载带上,则发现无论将调压器调到多高电压,电源都工作不了,请问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辅助供电不正常

楼主:
我原来第一个变压器样品用的是辅助供电是7匝,得到的VCC是20V,那个时候发现可以带载启动;第二个样品用的辅助供电6匝,VCC是15V左右,就有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B:
3842的vcc设计要不低于16v,还有你的vcc电容大小也会影响到启动。
你最好上个原理图资料。

楼主:
原理图上来了,VCC滤波电容用的是10u/50V,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问题多了点,有些情况自己查一下手册:

3842的欠压保护点就接近15V(可能还要大),15V供电再减去那个R7电阻上的压降估计欠压保护启动了。
这个供电电源内阻也偏大了一点,不懂那R7是干什么的。如果非要加R7,3842的VCC端最好再并一小电容,电源质量会好很多。
还有MOS管栅极电阻阻值也没有标出,这也是影响输出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取值依据输出功率按手册的要求匹配吧。

楼主:
R7的用了一个5.1欧姆的电阻,想做一下限流用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驱动用的是2.1欧姆的电阻,感觉驱动波形还可以,驱动电阻后面的波形上升沿大概200ns左右!

我第一个变压器样品的辅助绕组绕7匝,当时VCC觉得高了点,19V,但是可以带重载启动,后来重新做了一个样品,辅助绕组减少了一匝,这个时候约为15~16V左右,但是不能带载启动,要先工作后才能带载,也就是上面的所说的问题所在

网友D:
我遇到过这事,只要把3842换成3843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