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DIY】基于68013的逻辑分析仪(兼容saleae||USBee)

楼主(2010-05-08):
PCB打样下周回来,有需要的可以跟贴(PCB Free运费到付)
PCB只有五六片剩余,所以无法保证人人都有

另外,请先google下这东西是什么,再决定跟贴申请,免得浪费资源

楼主:
这个是个折中版本
只有16通道数字没有模拟,另外没有245做buffer
这么做的原因,google后并仔细学习的童鞋应该知道原因的

网友A:
68013不会玩,啥时候主持用STM32搞个

网友B:
以后考虑在偶的Versaloon上也加个逻辑分析仪。。:lol
参照那个软件的协议,就可以直接用那个上位机了

楼主:
68013虽然是个51core,似乎成了High Speed的USB的瓶颈
但它的FIFO模式,相当于独立SIE在工作,另外它的固件保存在PC上,运行在RAM中。
这颗芯片有太多东西可挖掘了,以前没注意这颗芯片

网友C:
我先报个名申请一个。一直想捣鼓下这个芯片的。:)

网友B:
这个确实8错,偶也弄个玩玩,带起来方便

网友D:
在USBee网上了解到用它扩展出的示波器,可以达到16MSPS,时钟好象就是用MCU产生的,用的是廉价的Flash-AD(闪速AD)TLC5510做变换,太强大了。
16MSPS基本上能测3-4M以内的波形。
官方网站好象没找到公版原理图,网上找了一张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E:
呵呵我也申请一个,一直想玩一下这个。

网友F:
申请一片

网友F:
另外从电路图看完全是由单片机实现的采样,如何实现严格的等间距采样,如何实现实时连续采样?

网友G:
我们这个的电路很简单,纯粹16CH逻辑分析仪!

网友D:
另外从电路图看完全是由单片机实现的采样,如何实现严格的等间距采样,如何实现实时连续采样?
引用 网友F:

俺对这一块也没看懂,估计是MCU只管翻转时钟,数据自动从5510流到FIFO,然后通过USB口流动到上位机了。

网友D:
16MSPS的采样数据如果仅由MCU的内存来中转,肯定来来不及。读数据,地址加1,写数据,变换AD脉冲,这些操作在51核上太慢了,如用较快的AVR,俺只见过号称达5MSPS的示波器,能测1M的波形基本不失真。

楼主:
晕,鼓捣也没认真看Datasheet就推测来推测去的

网友H:
MP,你咋这么多DIY哈.
能不能就这个领个头,一股作气,干脆搞个电工工具合集. 一套硬件带N个功能.免得桌子上一大堆的工具. 指标不要求高,但功能要全.用途就是平时的测量和DEBUG,需要专业指标的请直接去买高档仪器.
2通道示波器
16通道逻辑仪.
........等等等等.
赛普拉思那玩意,貌似是可以每次从PC上DOWN固件下来工作的.咔咔,都可以做成N套固件了,各有各的功能.
软件也架个模板,可以大家添加插件,比如谁需要,可以填加一个IIC分析插件.另一个人也可以填加一个SPI分析插件.

网友H:
MP,有木套件?买元件太费神...

楼主:
过来深圳吧,你帮我焊几套,我就送你一套
用人工换套件,两不相欠:lol

网友H:
:'(

车费加吃住都1K,太不厚道了.

网友I:
我也做了一批套件,需要的兄弟联系我。见我签名档,呵呵。

楼主:
PCB已经拿到手了,免费申请继续中..........
注:快递费到付:P

网友J:
这个简单实用,申请一片,谢谢

网友H:
毛批GG,  套件呢...快递到付:lol

楼主:
卖IC的MM把封装搞混了,我要SSOP的,收到快递却是QFN的

网友K:
McuPlayer 办事效率真高,速度真快!
支持一把!

网友K:
http://www.52rd.com/blog/Detail_RD.Blog_HWRD_72.html
USB2.0(CY68013)开发心得--硬件调试篇

经过几次调试CY7C68013的板子,我总结出几点经验以供正在调试68013或试图使用该芯片的朋友参考,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Cypress公司的usb芯片具有开发简单,文档和例子齐全,驱动不要自己写的特点,非常适合开发周期紧者使用。
对于68013其外围电路主要可以参考该开发包中的电路图,如果你没有买可以之间去公司网站上下。
我使用的是56管脚的因为它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简单数据传输的要求了,它的关键管脚有ifclk,wakeup,reset,d+,d-和电源,地。只要他们对了,主机就可以找到芯片并识别出来。
ifclk,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usb内部的时钟,它可以通过一个大电阻上拉到3.3V.当然你也可以同时接到cpld或fpga,如果你想使用外部时钟时,但是要注意它只能接5-48Mhz的时钟。所以在使用速度可调的FIFO读写时就可能存在可调范围不大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同步和异步解决,在同步时它是5-48Mhz,在异步时x-20Mhz(其中x可以很小),在我们的项目中就实现了200khz到48mhz的速度读写FIFO。
wakeup,用来唤醒沉睡中的USB,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是用100k的电阻上拉到3.3v。只有在你非常注意功耗时才用到。
reset,进行复位,免去了反复插拔设备的麻烦,但是前提是你使用总线供电模式。要注意在reset接地时要保证它与3.3v之间还有一个大电阻,以免直接电源与地相接。
d+,d-是与主机通讯的数据线,当USB设备插上主机时,d+和d-上有一个压差,主机就会发现外围设备,索求pid和vid,载入相应驱动。这儿可能出现两个问题:1、主机发现不了外设2、主机可以发现外设但是不能识别,在usb图标上是一个问号。在第一种情况下主要是d+和d-的问题,因为只要保证接口的4根线是vcc,gnd,d+,d-按要求变即使真没有外设,主机也可以检测到外设,所以如果检测不到,很可能有线接反了;在第二种情况下,原因就比较多了,a,d+,d-线太长了,太细,拐弯太多以致数据出现传输错误,vid和pid无**确传送,这时可能出现有时可以识别,有时又不能识别。b,由于上面的几个管脚没接好,USB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G:
热烈欢迎XUYIYI打样一批全功能的PCB套件来发送给大家!

网友G:
21楼: 我也做了一批套件,需要的兄弟联系我。见我签名档,呵呵
-------------------------------------------------------------
套件免费么?

网友K:
【大量CY7C68013驱动源码资料大集合】

【源码】cy68013 与FPGA进行通信
http://group.**/1754/22962.aspx
http://group.**/1754/27483.aspx
【源码】USB PC端驱动源码
http://group.**/1754/22961.aspx
USB2.0控制器CY7C68013特点与应用
http://group.**/1754/30653.aspx
【源码】USB TO SERIAL (RS232)的固件
http://group.**/1754/27139.aspx
USB2.0规范与EZ-USB Fx2高速外设控制器
http://group.**/1754/30651.aspx
【文档+源码+原理图】关于单片机读写U盘F16和F32文件系统
http://group.**/1754/27305.aspx
使用EZ-USB制作的接口卡 [精华]
http://group.**/1754/28514.aspx
【硕士学位论文】基于USB2_0接口的加密存储适配器设计与实现 [精华]
http://group.**/1754/30654.aspx
用CH375+M32做的USB鼠标 代码+原理图
http://group.**/1754/30548.aspx
【资料】中文datasheet: cy7c68013资料译文.pdf
http://group.**/1754/28965.aspx

网友K:
Cypress公司的usb设计资料
http://group.**/1754/30780.aspx
【学习资料】驱动编写的全过程
http://group.**/1754/26750.aspx
【学习资料】USB驱动的制作过程以及开发经验
http://group.**/1754/22964.aspx
http://group.**/1754/30652.aspx
等等……

网友H:
打包传上来噻...

网友L:
我也可以帮忙焊接,能发过来吗
焊好后发给你,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您太远了,以后回老家做再麻烦你。

这边的样品做好确认了,就可以发出去了。
PCB免费申请继续中.......................................

网友G:
先上图了

网友B:
晶振很有腔调
反面没东西?

网友I:
晶振应该是贴的吧?呵呵。
能做到16通道么?

楼主:
晶振很有腔调
反面没东西?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那是个假贴片,冒名顶替

网友M:
呵呵,很实用的小工具,其实任何68013的开发板都可以简单改成这个逻辑分析仪的,只要去http://www.saleae.com下载软件和IIC文件即可,EEPROM对了的话固件就会自动升级的。

个人觉得:
既然做了PCB,那干脆还是做成全功能的好些,一个输入电平适应范围宽;再个既然是测试工具就很可能拿来测这个测那个的,没缓冲隔离的话搞不好就把68013烧掉了。

如果怕买不到74LVC244,那就做成244和排阻双封装的不就行了?

网友M:
另外就是http://www.usbee.com/dx.html也是必须要去看看的,建议打板的话就做个最简单的和最复杂的,然后拼版,最好是能够成本价提供套件,那时玩的人就更多了。

老x现在买东西不方便,等有套件时再申请吧,机会先留给新来的朋友们吧:)

网友G:
xwj 说的在理哦,我们也是自己需要用,所以打样回来测试下!也想到网友们可能也有这个需要,就先免费发送给大家啦,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在安排一次打样,嘉利创还欠我们一次加急打样费用呢!

网友G:
晶振很有腔调
反面没东西?
--------------------------------------------------------------
这个版 反面没东西啦,可以考虑两个板叠起来!:D

网友N:
这个我去年就DIY出来了,现在我这有少量调试好的,经过许多人使用,可以很好的工作,懒得自己动手的可以买现成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 ... 3d2320&x_id=db1

网友D:
USBee 的DX版本的确比较强,原理图在哪儿能找到?示波通道达到24MSPS,模拟信道按双通道40M带宽设计,性能如下:
Analog Channels

Maximum Analog Sample Rate [1]
24 Msps

Analog Bandwidth
40 MHz

Input Impedance
1M Ohm/30 pF

Analog Input Voltage Range
-10V to +10V

Analog Sensitivity
78mV

Analog Resolution
256 steps

Channel Buffer Depth [2]
>200k Samples

Volts per Division Settings
100mV to 5V in 6 steps

Time per Division Settings
100ns to 2s in 23 steps

Trigger Modes
Auto, Normal, Analog and Digital Triggers

Analog Trigger Voltage
Between -10V and +10V

Cursors
2 Time and 2 Voltage

Voltage Display Offset
Up to maximum inputs

Time Display Offset
Up to available buffer depth

Trigger Position Setting
10% to 90%

Measurements
Min, Max

Digital Channels

Maximum Digital Sample Rate [1]
24 Msps

Internal Clocking
Yes

External Clocking
Yes – through Parallel Decoder

Digital Trigger Levels

Digital Trigger Qualifiers
Rising Edge, Falling Edge, High,Low

Trigger Prestore
Yes

Trigger Poststore
Yes

Sample Clock Output
Yes

Maximum Digital Input Voltage
+5.5V

Digital Input Low Level
< 0.8V

Digital Input High Level
> 2.0V

网友M:
原理上对于数字端是一样的,让就是采集一个8位口的IO值,只是IO上面接的是高速ADC罢了。和低速版本大同小异,只是ADC时钟不同罢了。

至于前端信号调理,其官方的电路设计得相当垃圾,建议还是自己去找其他示波器前端电路参考后另行设计。

网友G:
示波器用虚拟的 感觉还是怪怪的,还是实实在在的有按钮的好,但是在行动性方面虚拟的示波器占优势!

楼主:
不装244这个buffer的原因是,这个同时支持输出,他可以通过PC端控制
比如PWM,比如数字组合信号发生器,外挂DAC还可做波形发生器

网友M:
要同时兼顾输出的话用245即可。

个人觉得测试设备还是必须得加隔离缓冲,否则拿着测试探针乱测,而信号经过100欧电阻直接进CPU... 这迟早会把CPU干掉的。

网友I:
楼上的意见是对的,应该需要用缓冲芯片保护端口,我用了一片245,可以选择I/O方向。但此时也有个问题,不能同时有进有出了,呵呵,鱼和熊掌的问题啊。

网友O:
还有板吗?申请一片.买了68XXX,画好了板.但懒得去打.人在深圳:QQ361902503

网友D:
请教楼上MP网友,在usbee.com官方网站上是否发现有该系列产品的电路原理图,俺在那个转了好几圈,人老眼花,硬是找不着。

楼主:
什么都Open出来,那帮哥们靠什么吃饭呢
这个DIY严格的说,就是D版啊
当然,你当68013最小系统去玩,就不是D版了

楼主:
68013制作的简易LA是完全OK的,如果你需要PCB,请发email
McuPlayer安特163电COM,PCB将以顺丰快递发出(快递费到付)

联系方式:
1、详细的邮寄地址
2、姓名
3、手机号

楼主:
我们整了一个完整的软硬件一套流程,稍后会出一个比较详细的文档。
到时候,即使你想自己动手PCB Layout然后做板然后独立调试,都有一个可靠的样板了。

下个版本的PCB还会增加在线更新24CXX的功能,以方便在线切换Saleae和USBee
本来想2个24CXX来做,挑选切换,但USBee的ID好几个,于是觉得搞成在线写24CXX了

网友P:
68013A芯片是不错,之前有一个朋友用来做通用烧录器了,呵呵。

网友G:
买了10片 居然有片是坏的,黑心的商家...........

网友G:
更新下调试过后的原理图:

已经在saleae以及USBee AXPro 数字部分的环境测试成功,现在继续找USBee DX测试...............

网友H:
MP,这个上位机能自己折腾不?  比如想加一个其他的协议分析. 想自己折腾一下.

网友G:
用两个一样的板子 DX连接成功,在想办法让软件看到一个也可以可以使用.......这样就可以单芯片16ch的LA了!

网友G:
资料整理打包

.NET 3.5 SP1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displaylang=zh-cn&FamilyID=ab99342f-5d1a-413d-8319-81da479ab0d7 请下载离线包安装

楼主:
MP,这个上位机能自己折腾不?  比如想加一个其他的协议分析. 想自己折腾一下.
引用 网友H:

自己做上位机肯定是没问题的,支持你来折腾

网友G:
“简易逻辑分析仪”8/16数字通道(铝外壳+优质杜邦线+miniUSB线+IO ESD二极管保护)接收预定,前15位预定者优惠18元!前50套预售价格128元

     可发邮件确认:fuxiangbo@icpartner.cn   或者旺旺留言:http://icpartner.taobao.com/
请需要预定的网友,发fuxiangbo@icpartner.cn  邮件确认 我好方便排序,邮件内容附上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到时候统一快递寄出!

网友G:
带铝壳 套件接受预订中1

楼主:
正在把配套做得好一些
也正在鼓动一个客户搞些批量采购,努力去平摊DIY的成本

网友G(2010-06-19):
批量板回来啦.....

网友Q(2014-08-01):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个的电路很简单,纯粹16CH逻辑分析仪!

你这个工作电压多少呢?

网友Q:
您这上了两个原理图,一个有保护一个没有保护,这个差别有多大,另外您这个测量的电压范围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