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DIY的寒冷,计划搞些低起点的DIY给预热一下

楼主(2010-05-08):
就叫做 Just DIY 吧,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相关下载

楼主:
鼓捣斑竹好几计划鼓捣的难度都比较大,容易遭受现实的阻力,咱就来个“短平快”的
先搞出来,再搞好

网友A:
好,支持MP搞热身赛。

网友B:
其实,LZ搞的编程器8错,因为开发人员都会用到。
如果要搞低起点的,可以试试VersaloonMini,这个基本已经成熟,做板子,焊接器件,下载程序而已。
支持的MCU也有一定的种类了。
我这里可以支持的包括STM32(ISP, JTAG, SWD),AVR(ISP, JTAG),S51(ISP),C8051F(C2, JTAG),LPC900(ICP), STM8S(SWIM),还可以下载一些CPLD/FPGA。
使用OpenOCD的话,还可以支持一些ARM芯片的下载和方针(我这里可以直接提供OpenOCD里的STM32的相关执行脚本)。

附带可以提供USB转串口功能,经测试可以下载STC。

网友C:
我提个意见哈:最好有个组织者,大家若都参与的话,一块买套件,然后给出原理图和程序,一起做。呵呵,跟着大侠学习学习

楼主:
编程器的DIY实际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这个定位的目标不是硬件DIY而是软件的。
从这个角度讲,不适合做Just DIY的选择。

Just DIY应该以 实用性,成功率高 为目标,粗俗点说,就是“短平快”

网友B:
不涉及软件的话,DIY电源?

楼主:
电源这个东西,我鼓动了很久,很多人不以为然(我基本是个外行,也只能鼓动一下)。
稍候,等咱有精力了,就折腾他。

这个基于68013的LA,是我们自己也要用的,同时拿出来给大伙DIY,算是一举两得。
而且,软件和固件都不涉及,硬件也非常简洁,符合“短平快”的特点。

网友B:
DIY电源的话,确实可以学到很多的模拟知识。
基本上,学模拟的话,就先玩电源吧。

那个LA并不是不涉及软件,只是用别人做好的东西而已。
DIY编程器,如果用别人做好的东西的话,也是一样的。

也许,“短平快”的意思就是直接DIY现成的东西吧?

网友D:
顶,坚决支持 McuPlayer 大侠的 DIY 计划。
报名参加 McuPlayer 大侠的DIY 计划。
有什么具体事情要老许做,请 McuPlayer 大侠吱一声。

网友E:
顶起,先来热热身。

网友F:
老许,又出来PMP啊?烦不烦啊?

网友G:
我是菜鸟,希望能跟大侠们学着点。可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是没有钱,就只能出力了。我随时关注。

网友D:
中颖MCU不错,只是对俺们小客户没兴趣,以前想搞几片中颖MCU芯片,再弄个仿真器玩玩,掏钱卖,结果联系数次,未成。

网友H:
支持!中颖的编程器太贵了,300M,真搞不懂。

网友F:
300M还嫌贵啊?

网友I:
这个要顶一下楼主,大家伙别光说不练啊

网友F:
DIY个全能工程师版电源:多组数控电源 电池充电  常用波形输出

楼主:
既然是预热型的DIY,就应该整个功能最强,性能最差,的电源
这样才能给所有的参与者以启示

网友J:
顶,支持做个电源

网友K:
做电源呀,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简单的如手机充电器,笔记本电源等,复杂的要有电压电流显示及主调整,要是加上一些新功能,也要用到MCU ,写代码,并且电源做不好不安全(DIY不可能找到很好的外壳什么的),在座的大部分都算是电子高手了,做电子的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要用到编程器,我支持做编程器或是开发板什么的.
   呵呵, 个人意见别拍砖呀!!;P;P

网友L(2010-09-23):
编程器的难点可能在ISP方式烧写CPU时,烧写可靠性问题。
在做通过232口对终端自动编程的状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