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求教ucos2下使用irq中断

楼主(2010-05-08):
我在ucos2下该不管如何配置,都进入不了中断。
是不是需要修改配置文件。请作过相关东西的朋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进不了中断,肯定是中断没配置好,不用怀疑

网友B:
查一下cpsr的irq中断禁止位的状态

网友C:
uc/os版本问题如果你用的不是周立功指定的uc/os 2.52版本, 那请在os_core.c 文件中加入#define OSIntCtxSw()    return  语句.

网友C:
irq中断被ucos2控制了吧

网友D:
两个中断是分开的

网友C:
楼主加了之后解决了吗?

网友E(2010-07-01):
uc/os版本问题如果你用的不是周立功指定的uc/os 2.52版本, 那请在os_core.c 文件中加入#define OSIntCtxSw()    return  语句.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侠 这个语句 加在os_core.c 文件中 的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