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完后怎么校验正确?

楼主(2010-05-08):
protel 99在 PCB画完后 可以从PCB再生成网络表
去对比SCH的网络表 来校验PCB是否画的正确

ALTIUM DESIGNER winter 还有这功能吗? 还是换了其他方式校验
我找了挺长时间 没找到这功能
在哪项可以实现 从PCB再生成网络表
再在sch 的 reports--->netlist compare  和sch 生成的网络表比较?

楼主:
:time: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换PADS吧,我教你

网友B:
楼主是指DRC检查?TOOLS-〉Design Rule Check

楼主:
楼主是指DRC检查?TOOLS-〉Design Rule Check
引用 网友B:

不是DRC  是sch 与pcb的网络对比结果表

网友C:
检查一下 线是否全部连接了,然后DRC 检查是否有错误。

楼主:
楼上 这样没什么什么大的作用吧

PCB检测线 如果top bot刚好正反对称又没连线
看飞线是看不到,另外DRC也检测不到什么(比如元件位置又得非得不按规则靠的很近)

网友D:
DRC不管在原理图还是PCB都是必须的
7楼所担心的情况不存在。

网友E:
我一般重新导入原理图的网络表,看看有没有变化。网络表一致的话,导入网络表的框中就没有显示改变的地方。

网友F:
DRC在Protel中是肯定要的,AD也是一样。对照原理图是做最后的确认,但是一般原理图改动不是很多而PCB改动很大。我们实际做产品比较少对原理的,因为IC代理都直接把功能OK的样板PCB给你,直接改就行了。

网友C:
PCB 检测线,不仅仅是用眼睛看未连接的飞线,工具里面有统计 线的连接情况。
DRC 是一定要做的,DRC 仅仅是系统自己检测一般的 rule ,除非你自己人工检查PCB 的每个点,那要耗费很多时间。至于 一定要违反DRC 摆放部品,可以在LIST 里面删掉这个位置的DRC 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