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问下,ARM的C中用什么语句表达循环左右移?

楼主(2010-05-08):
随便问题是那个库函数,我用的是ADS1.2编译!

网友A:
ARM的C和其它C不是一样的,没区别

网友B:
循环移很麻烦的
要自己编的
C的应该是在高位或低位补0
研究研究应该不难

网友C:
32bit无符号数循环左移可以这么搞
#define rol(x, n) (((x) << (n)) | ((x) >> (sizeof(DWORD)*8-(n))))

右移,有符号数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C:
不知这样说楼主懂得不

网友D:
有符号就单独判断

网友C:
楼主用我的方法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