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运放地线应该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呢?

楼主(2010-05-08):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减少干扰,我在我的系统上设了两个电源,一个用于模拟系统,一个用于数字系统,但在连接运算放大器的地线时却发现我不知该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显然是接模拟地,只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还需采用单点接地

网友B:
我想接模拟地,因为运放主要是对低平模拟信号进行放大

网友C:
运放通常是接模拟地
看具体情况。

网友D:
要进行采样,如果用内部AD,二者还是要接起来

网友C:
可以通过试验来决定接数字地还是接模拟地

网友E:
显然是接模拟地哈

网友F:
运放通常是接模拟地, 特殊使用时也可接数字地,看具体工作状态而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