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求教关于IO口的连续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想问你下关于IO口的连续读写,因为我想把我的ARM加上LCD,所以又要写控制,又要写数据,我还要做键盘扫描,最不好弄得就是要不停的改变IO的状态,
1.请问有没有啥子办法在改变状态的时候,其他的IO口不发生变化!(现在晓得了)
2.还有就是我要写数据时,能不能把8bit的数据一次完成的写入IO口??(是不是每次都要判断数据的高低,再用IOSET或者IOCLR)

网友A:
可以定义一个32位的全局变量,用来保存当前IO口输出值,当需可修改某几个口的输出状态时,可以使用“与”“或”操作先修改该全局变量,再将此变量的值写到IO口输出即可。

网友B:
楼上的,但是楼主若要根改输入输出状态,IO口的电平就该变了,本来低的遭拉高了,因为要做键盘扫描!

网友A:
io口复用的真充分
要是我的话键盘就加一个ZLG7290
省事多了。

网友A:
事情并不复杂,仔细想想再试试就行了
/* IO 总线输入模式 */
__inline void IObusInMode(void)
{
    IO2DIR &= ~(0x0ff<<16);
}
/* IO 总线输出模式 */
__inline void IObusOutMode(void)
{
    IO2DIR |=  (0x0ff<<16);
}
/* IO 总线输出全低.高 */
__inline void IObusOutAllL(void)
{
    IO2CLR  =  (0x0ff<<16);
}
__inline void IObusOutAllH(void)
{
    IO2SET  =  (0x0ff<<16);
}
/* IO 总线输出 */
__inline void IObusOut(INT8U d)
{
    IObusOutAllL();
    IO2SET  =  (d<<16);
}
/* IO 总线输入 */
__inline unsigned CHAR IObusIn(void)
{
    return (unsigned CHAR)(IO2PIN >> 16);
}

/* 使能 dial 输入 */
__inline void enDialCS(void)
{
    IO1DIR |= 1<<22;
    IO1CLR  = 1<<22;
}
/* 禁能 dial 输入 */
__inline void diDialCS(void)
{
    IO1DIR |= 1<<22;
    IO1SET  = 1<<22;
}

/* 使能 RELAY 输出 */
__inline void enRELAYCS(void)
{
    IO1DIR |= 1<<23;
    IO1SET  = 1<<23;
}
/* 禁能 RELAY 输出 */
__inline void diRELAYCS(void)
{
    IO1DIR |= 1<<23;
    IO1CLR  = 1<<23;
}

/* 使能 Input 输入 */
__inline void enInputCS(void)
{
    IO1DIR |= 1<<24;
    IO1CLR = 1<<24;
}
/* 禁能 Input 输入 */
__inline void diInputCS(void)
{
    IO1DIR |= 1<<24;
    IO1SET  = 1<<24;
}

网友C:
可以直接对某个IO进行位操作呀

网友D:
这楼上说的够详细的

网友B:
说了这么多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E:
应该是还没解决

网友B:
再不懂2楼哥们得晕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