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214和at89c2051串口连接烧LPC2214rxd0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有一项目里用到几块CPU,lpc2214的串口和at89c2051,SP3232连接,at89c2051是单独一个小板,在没有连接at89c2051小板时LPC2214系统工作正常
但是接入at89c2051小板后发行LPC2214的RXD0线坏掉其他都正常,测量该引脚对地只有2欧姆电阻. (lpc2214(3.3V),SP3232(3.3v),89c2051(5.0v)) 起始我认为是偶然现象,换一片新的lpc2214,结果rxd0又被烧掉。现在是不找到原因,不敢在连接啦,请各位网友帮我分析以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仔细看看电源部分

网友B:
在RXD0脚串一只470欧姆电阻试试

网友C:
烧掉肯定是电流过大造成的,查查哪部分的电阻太小

网友D:
楼上的方法不错

网友E:
烧毁由电流过大造成是肯定的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电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