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关于B __MAIN跳转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的程序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单步调试的时候,执行B  __MAIN,没有跳到汇编__MAIN处,而是跳到了一个C语言代码(该代码为STATIC类型代码)处,继续单步则进入连续运行状态,但没有跑到C语言MAIN()函数处,停止运行然后全速跑却还能跑到MAIN()函数。我把C语言中调用该代码的程序注释掉,就能跑到__MAIN,不知道为何那个STATIC程序会影响执行。请ZLGARM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调试信息跟源代码对不上了吧?

网友B:
把所有的源码都rebuild一次试试。

网友C:
问题有点奇怪,应该不是编译的问题

网友D:
entery pointer 有问题你的entery pointer 设置和RO   base 一样么,连续执行是进入了你的异常中断里了,你那里放的handler 估计是个自身循环跳转指令如
Undefined
        B       Undefined

网友E:
没碰到过

网友A:
把代码都rebuild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