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串口通讯的虚拟示波器,电路比较简洁实用

楼主(2010-05-08):
性能一般,但物尽其用,成本较低。

原理图:

源代码如下:

楼主:
几个亮点:
用RS232转换芯片生成负压;
用光电隔离,不会损伤电脑。
。。。。。。

网友A:
gdrcmp3.cn这个域名真够.........................

网友B:
:handshake还是古道大师!总是有猛料啊!!!能否介绍一下具体参数?搞个DIY活动吧?

网友C(2010-06-08):
很好!希望能仿制一个并微型化

网友D:
实时采样速度能达到100 KHz吗?
要双通倒才有实用

网友E(2011-07-14):
还是DOS界面的。用个单板小PC实现比较好,改天整一个

网友F:
模拟部分设计得不错:victory:

网友G(2011-09-18):
多精致的.

网友H(2012-06-29):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反相放大吧,为什么要把同相输入端“+”这样接,相对于直接接地有什么优点么?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H:
还有这个图中的X0/X1/X2/X3指的是第一级放大的倍数么?X0是什么意思?如果是的话按照电阻比值算出来的也不是这么回事,晕了:dizzy:

网友H:
上图我问的那个问题是不是为了提供直流偏置啊?

楼主:
第一张图是加法器,
第二张图上的X0,X1,X2,X3是芯片4选1的选择端标号。

网友H:
用加法器干什么?  第二张图知道是4选1但是那的电阻是怎么得出的
17# 古道热肠

网友I:
楼猪,上位机呢,上位机在哪里呀,我看看你的上位机

楼主:
上位机程序也在压缩包中,是DOS版本的,源代码是汇编,估计楼上的看不懂。

网友J:
恩,设计的不错,简单但是比较实用,保护措施隔离都很恰当,收下了

网友K(2012-12-23):
上位机为什么用DOS版,有什么优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