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674x关于8/16位访问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C674x默认按字节寻址,即按8位访问,我将EMIFA的一个端口连到一个16位的flash上,按照手册地址线A1连到FLASH的A0,EMIFA的寄存器也设为16位访问,可是操作起来感觉CPU还是按照字节寻址,好像说CMD文件也要定义一下,不知道怎么定义,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2010-11-09):
这么高的分,高手来回答。帮顶。

网友B:
哈哈,这么高的分咱也得不到了。

网友C:
嘿,把我想要了解的问题都顶上去。

网友D:
这个flash必须几字节访问

网友E:
16位访问时地址最低为是BA1;
8位访问时地址最低位是BA0;
EMIF A0是32位访问的最低地址;
楼主应该仔细看看EMIFA USER GUIDE.

网友F(2010-12-10):
呵,这个我也是来学习了。

网友G(2011-09-30):
16位访问时地址最低为是BA1;
8位访问时地址最低位是BA0;
EMIF A0是32位访问的最低地址;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