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1、在什么情况下输入阻抗应尽量大或尽量小?而输出阻抗为什么尽量小?输出阻抗与功率存在什么关系?
2、输入输出阻抗与阻抗匹配有什么关系?是否应考虑高低频的情况?

还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要求输出电压不因负载变化而变化,输出阻抗应尽量小,要求输出电流不因负载变化而变化,输出阻抗应尽量大。不是所有情况都要求输出阻抗尽量小。
输出阻抗与功率无关。
“阻抗匹配”是电路中搞得非常混乱的一个概念,最好不用这个概念。

网友B:
1、在什么情况下输入阻抗应尽量大或尽量小?而输出阻抗为什么尽量小?输出阻抗与功率存在什么关系?

输入输出阻抗的确定是有前提的,无前提的说其是否应该尽量的大或尽量的小没有意义。一般而言,如果强调的是电压特性的话,通常要求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和较低的输出阻抗;而相对应的,如果强调的是电流特性的话,则通常要求具有较低的输入阻抗和较高的输出阻抗。另要注意的是,通常讨论的是动态阻抗,而忽略直流偏置。

2、输入输出阻抗与阻抗匹配有什么关系?是否应考虑高低频的情况?

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是“左膀右臂”,缺了谁都不行。这个概念在电尺寸(波长)和电路尺寸相近的情况下特别重要。如在高频电路中,孤立的电流和电压通常被一个貌似特别的“功率波”替代就是例证。阻抗匹配原则上就是针对“功率波”提出的。

虽然阻抗匹配在电尺寸(波长)和电路尺寸相近的情况下(一般定为波长小于电路尺寸的十倍)必须予以考虑,但通常也只是考虑电路中的“走线”——传输线。因此,匹配只考虑器件间的连接上,即器件输出和输入的阻抗匹配,而将器件还是看成一个集总参数的东西。当然到了微波段时,情况可能变得更为复杂。

网友C:
输出阻抗越小,带负载能力越强,输入阻抗越大,与外部电路的隔离效果越好,阻抗匹配感觉就是为了消除各个电路功能模块之间的影响

网友D:
2,3L介绍的很详细呀!
谢谢!
继续努力!

网友E:
如果前级提供的电流很小,那么需要用高输入阻抗,可以采用采用正向放大器。

网友F:
二楼讲得很详细,但关于阻抗匹配讲得太复杂。简单的说在射频电路中,因为要获得最大功率,所以负载阻抗和源的戴维南等效阻抗成共轭关系就行了。这样电路电抗为零,实部相等,获得最大功率。
输入输出阻抗,通常我们容易获得的是电压源,比如音频功放电路,这样就要求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所以电路全局负反馈清一色的是电压串联负反馈。当然在光通信应用中很多时候是电流型的,这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总之,采用何种形式的负反馈始终与输入输出阻抗有关

网友G:
第一个问题,看2L和3L的两位大侠的就行了
第二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的,也不是看一两句就能理解的
偶也不懂
谁要是能用一两句话就能把第二个问题讲明白了,那……

网友H:
2,3楼的狗精彩!

网友I:
最近也在搞换能器负载匹配问题,很难做!

网友J:
2、输入输出阻抗与阻抗匹配有什么关系?是否应考虑高低频的情况?——————
答:当然要考虑考虑高低频的情况。并且这里讲的高频不会超过100MHz,更不会到微波什么的。可以理解为宽带或视频。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与音频放大器不同视频放大器通常采用电流放大器或跨导放大器而不是电压放大器。因此,放大器输出阻抗高、输入阻抗低,与通常电压放大器恰恰相反。

网友K:
2,3楼的狗精彩!
引用 网友H:

这错别字错得太离谱。。。

网友L:
阴抗匹配
只是教会你,如何才能输出电路能输出最大的功率
如何才能在输入端获得最大的输入功率.
并不是说规定了你一定要如何做.

在实际中,你要了解你所设计的电路是希望输出最大的功率or电压or还是最大的电流

同理你在输入端是希望获得最大的功率or电压or还是最大的电流.

同时因为在传输线路中一般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干扰.
如何才能让其在输出/输入端形成最小的信号功率or电压or电流.

了解了这些,你就可以使用阻抗匹配的方法去选择最合适你的输出/输入阻抗了.

网友M:
14楼说的最明白

网友N:
1、在什么情况下输入阻抗应尽量大或尽量小?而输出阻抗为什么尽量小?输出阻抗与功率存在什么关系?

视情况定吧!如果你想稳定输入电压的话,那输入阻抗尽量大,如果你想稳定输入电流的话,输入阻抗尽量小;如果你想输出端近似成为一个恒压源的时候,输出阻抗就尽量大,如果你想输出端近似成为一个恒流源的时候,输出阻抗就尽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