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教avr studio无法编译C程序

楼主(2010-05-08):
我安装了winavr 与avr studio,在AVR STUDIO里写了C程序,按BUILD,总显示两个错误。
build窗口显示
      Build started 8.5.2010 at 20:42:42
make: Make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kefile'.  Stop.
Build failed with 2 errors and 0 warnings...。
  请那个高指点一下。我研究一天没有解决。
                                           谢谢。
                                                          VB8088
                                                                     2010.05.08
                                                          VB8088@126.COM

网友A:
I downloaded the latest version of axiom (but the following problem was there also with the previous version).
I compiled it correctly, even if with some "warning" every now and then.
When installing, I get:

---
address@bogus.example.com:/home/stumbo/tmp/axiom]# make install
78 installing Axiom in /usr/local/axiom
/bin/sh: line 1: /usr/local/axiom/mnt//bin/axiom: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install] Error 1
---

If I create the directory:

---
address@bogus.example.com:/home/stumbo/tmp/axiom]# mkdir -p /usr/local/axiom/mnt/bin
---

then everything works fine:

网友A:
这个和你的问题很类似的出现的问题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一样,设法改路径then everything works fine:

网友B(2010-09-21):
改一个include 路径和library的路径……

网友C:
建议楼主用winavr自带的PN编辑器,否则转型ARM时还得重新熟悉另外的编辑界面。

网友D:
我用的也是AVR STUDIO,只装一个不能编译C程序,还需要装winavr,才可以。还有如果还不好使,就把avrstudio卸了重装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