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eference Manual相差这么大

楼主(2010-05-09):
看了一点"参照2009年12月 RM0008 Reference Manual 英文第10版"的中文版和"Doc ID 13902 Rev 11"版英文原文Reference Manual,发现很多不相符甚至大相径庭的描述,比如时钟树,那个中文版说".当HSI被用于作为PLL时钟的输入时,系统时钟能得到的最大频率是64MHz",外部提供的时钟最高25M,而英文档说"When the HSI is used as a PLL clock input, the maximum system clock frequency that can be achieved is 36 MHz.",外部提供的时钟最高50M..............等等很多.
没有去看那个中文版参考的第10版英文版,但是怎么会相差这么大,是STM32的内部结构改版?哪里有V11版的中文版

网友A:
请检查你看的章节适合哪个型号,每章的开始都有一段说明。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时钟频率的问题,是因为你把中文版的第六章的内容与英文版的第七章的内容相比较,才会出现这样的偏差。

网友B:
建议最好还是直接看英文文档,总是要习惯的,楼主两个文档是没对上

网友C:
即使“中英文中有出入的时候,以英文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原来是我对应错了,没注意是两个不同系列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