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09):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话,怎么不明白

网友B:
除非你是很知名的厂家, 否则芯片厂家不会提供编程方式给你的

网友C:
就是普通的51单片机下载器?这样很简单的网上大把图,直接用就可以了。你要写编程软件或者下载软件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