鉗位電路

楼主(2010-05-09):
我看有很多鉗位電路都是圖上這種,還有一種是用瞬態二極管代替電容和電阻。不知道哪種效果更佳呢

楼主:
還有,這種鉗位電路,對電容和電阻的參數是怎麼取舍的呢

网友A:
用电阻电容和用瞬态二极管,在开关电源满载工作时并无不同,但在开关电源轻载时,用电阻电容的电路仍要消耗一定电能(比满载时小),而用瞬态二极管的电路在开关电源轻载时消耗电能较电阻电容电路要小,因而有助于提高开关电源轻载时的效率。

该电路中电容的取值须保证一个周期中电容两端电压变化不大,该电容取值范围较宽,大些无妨,这与普通工频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有些相似。该电阻取值与变压器初级漏感有关,与开关管关断时开关管允许承受的尖峰电压有关。该电阻应该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将变压器漏感储能释放掉,同时保证开关管承受电压不超过允许值。

楼主:
那這樣,這個電阻不就會很燙嗎?

网友B:
在效果上两者差别并不大,只是在损耗上就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A:
4楼:
这个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取决于变压器漏感储能。

网友C:
这是snabber电路,用于吸收漏感释放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