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10位以上ADC的单片机哪款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2010-05-09):
ADC位数在10位以上,抗干扰性比较强,最好是用C51编程,请大家推荐下,价格方面越低越好~

网友:
大把  数量可以选择
例如华帮的 STC的

楼主:
大概都在什么价位?STC听说抗干扰性不太好吧?

楼主:
价格方面和C8051F330比能便宜多少?

网友:
我使用单片机的原则就是 新出来的芯片,要经过3年考验之后,才可以使用

网友A:
stc不错的,我这大量使用并没有说抗干扰不行,根本就不用做什么处理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选择笙泉的吧,可以联系我!

网友:
抗干扰,还看PIC,用PIC16F684,3块多点

网友C:
好像 ADuc8**系列的单片机也自带A/D的 啊 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