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0-05-09):
分析一下图中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
状态包含(放大,饱和,截止,倒置,损坏)

网友A:
好像是老师留的作业。

楼主:
惊动了 maychang大师,哈哈,这个是书上看到的,只是觉得我的分析更参考答案不一致了,想确认一下。

网友B:
a截止  b放大 c饱和

楼主:
参考答案是:A:倒置   B:截止    C:损坏

楼主:
顶起,我觉得a,b参考答案不对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分析一下?

C图,基极跟跟发射极的电压一样,也就是说被击穿,所以判断为损坏。

至于A,B都可能损坏不知道你是怎样判断的

楼主:
我的判断是A截止,B放大,C损坏;A,B两个根参考答案不符合。

希望有人继续分析

网友C:
管子分析按一般的NPN或者PNP。我的判断是A截止,B损坏,C放大或者饱和;,
如果是特殊的NPN或者PNP则判断无意义。

网友D:
A截至;B损坏;C基本饱和

楼主:
10,11楼判断B损坏的原因:假设B放大,那么基极电压不应该为3V,唯一可能就是三极管损坏,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C图假设饱和导通,那么测出来的集电极跟基极的电压不可能相等,所以被排除饱和导通。判为损坏,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E:
A:
NPN
Vc -3V >Vb -9.2V (Vbc=6.2V, 集电结反偏----放大条件之一成立,饱和条件不成立)
Vb -9.2V<Ve -8.5V (Vbe=-0.7V, 发射反偏-----正偏才是导通条件之一)
Vc -3V >Ve -8.5V (Vce=5.5V, c极电压高于e极,放大情况,饱和情况不成立)

深入分析:
一是否损坏:
集电结反偏6.2V,集电结不会损坏
发射结反偏0.7V,发射结不会损坏
管子没有损坏证据。
二是否倒置:
Vbc=6.2V,倒置条件不成立 Vbc=0.7V才成立。

结果:截止

B:
NPN
Vbe=3V>>0.7V 发射结损坏   (>>------远大于)
Vbc=-9V 反偏
结果:损坏

C:
PNP
Veb=0.7V (发射结正偏,放大/饱和条件之一成立)
Vcb=0V (集电结电压0V,非反偏,放大条件不成立。 暂无法划入正偏)
Veb=0.7V (没法证实是否进入饱和,饱和电压比这个小)
深入分析
Ic??
回想一下PNP的结构图。
基区电压是5.3V,集区电压是5.3V
得到:集电结间电流为0A。

饱和的另一定义:
Ib>>Ic/B (B放大陪数,>>远大于)

结果:饱和
所以11楼的基本饱和是不标准的

楼主:
11楼分析得太经典了,谢谢!

“饱和的另一定义:
Ib>>Ic/B (B放大陪数,>>远大于)”没看到过这个定义。

网友F:
有正确的答案不?请高手出来解释下吧。

网友G:
给个正确分析。请高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