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能不能接钽电容啊

楼主(2010-05-09):
(无正文)

网友A:
用不用看场合,会看条件的才是高手。

DC-DC的数据手册上有没有对输入输出电容的ESR提出要求?设备的使用温度范围是多少?相关安规有没有明确不能使用钽电容都是考虑因素,所以单就DC-DC能否用钽电容讨论就像小马过河一个道理。

从我遇到的大多数情况看,可以使用的。

网友B:
降额要求比较多。电源纹波不应过大。

网友C:
我见过的DCDC芯片都是要求用钽电容

网友D:
用瓷片的效果也不错啊 纹波控制的还好!~

楼主:
用瓷片的效果也不错啊 纹波控制的还好!~
--------------------------
陶瓷电容打容量是不是很贵,而且难买的啊?

楼主:
降额要求比较多。电源纹波不应过大。
为什么纹波不能过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