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问题

楼主(2010-05-09):
三相平衡零线就没有电流,但是我的设备都是220V的也就是1根火线+1根零线,那零线就应该是3相电流之和才对啊,如果三相平衡零线没有电流,那么火线的电流怎么形成回路?

网友A:
楼主没有理解“相位”,这可是交流电路中最基本概念之一。
三相电,三相之所以叫三相,就是相位不同。
楼主用的是220V,是单相,此时决不会平衡,零线上一定有电流,而且零线电流一定与火线电流相等。

网友B:
三相电通常是均衡分配到各单相用户的(如某栋或某个楼层共用一相),所以零线是按单相“分拆”到各户。虽然各单相的零线电流基本和其相线相同,但汇总到三相电的总零线时,由于其相位各差120度,如果各相是平衡的话,则三相电的总零线上电流基本接近于零。可是通常三相线上的负载不是相同的,因此平衡一般不存在,所以零线上的电流还是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