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斥访问

楼主(2010-05-09):
请问版主,1 内嵌的Flash被映射到启动空间,那么代码编译是否可定位各种段从地址0x0000 0000开始,批量烧录也可从0x0000 0000开始吗?
2 存储空间哪些是互斥访问指令(LDREX/STREX)有效区域,每条指令互斥有效范围多大?

网友A:
1 内嵌的Flash被映射到启动空间,那么代码编译是否可定位各种段从地址0x0000 0000开始,批量烧录也可从0x0000 0000开始吗?

应该不行,内嵌的Flash被映射到启动空间,此时我认为它在启动空间上是只读的:代码编译和批量烧录都不能从0x0000 00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