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8T6.,使用ULINK II仿真器。当用仿真器插上板子,调试的时候,程序可以正常的运行。但是,当把仿真器拔掉,重新运行程序,就没有运行。然后把仿真器再插上,重新运行,程序又可以运行了!这是怎么回事,仿真器怎么还有这样奇怪的功能吗?

楼主:
STM32F的JTAG引脚JNTRST,JTDI,JTMS和TCk内部已近有上拉和下拉,我在外部也做了上拉和下拉,这个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查过复位吗?

网友C:
电源引脚焊接有问题!

唉!有这个问题客户,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个了!

网友D:
5L说的有这种可能。再一个可能是供电不稳导致。再一个就是你接程序的板子是不是标准?

网友E:
电源引脚焊接有问题!

唉!有这个问题客户,我已经记不清是第几个了!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以前碰到过同一版电路,一块好的,一块现象同楼主,也没去深究,直接归类为焊接问题,看来也没归错,哈哈

楼主:
电源焊接问题?是指外部电源插座的焊接还是电源芯片的焊接有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直接用万用表测小不就知道了

楼主:
重新焊了电源后,不插仿真器程序是能跑了,但是跑到中断里去了!板子有一个外部中断EXTI0(GPIO的一个引脚直接接到一个插座上),接上插座(仅仅是插上引线而已,没有按钮),此时若是接仿真器则程序运行正常,若不接的话,就会跑到中断去(我在中断发数到上位机了,此时不停的在发数);如果EXTI0的引线悬空着,则接不接仿真器,程序都能正常跑。接了跟引线就会有干扰(那接仿真器还能抗干扰?)?本来想用示波器看下这根外部中断线的波形,没想到把表笔的负端一接到电源负引脚,程序就又正常了。。。:L

网友G:
请问你是否把MCU的所有VDD和VSS都接好了?是否每一对VDD和VSS都按照手册上建议的那样,接好了去藕电容?

把电路图和PCB版图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