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源中的一个电路 求解 在线等~~~~

楼主:
小弟正在做一个数控的直流稳压源的题目,可是这个三极管的电路不太懂到底有什么作用,这个电路-5V(就是连接的R13的那端)的部分是接到DAC0832的Vref端的,我的问题是,这里面三极管到底有什么作用 如果是稳压的作用的话何不用相应的稳压二极管,而选用三极管呢8550?
稳压二极管的阴极是0电位点~~

楼主(2010-05-09):
忘记说明了,稳压二极管的另一端是0电位~~~

网友A:
用三极管是为了提高带负载的能力,只使用稳压管稳压的带负载能力比较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GA,谢谢你啦,内牛满面啊,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B:
怀疑。
这个稳压电路,串联了2.2k电阻,电流不过3mA强,单支稳压管完全胜任,要8550扩流干什么?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A:
R11和R12的阻值可以调整,只用一个稳压管稳压还有个缺点就是当负载变化大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变化也比较大,稳压性能会下降。

网友C:
同意maychang的观点,此电路电流输出能力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我要是不用这个三极管做稳压电路而用TL431取代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