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QFN封装 求救 非常感谢

楼主(2010-05-09):
我买的是QFN封装的  48pin  现在要先将其连到万能板上试下功能,可是根本没有这种插座啊  请问大家在产品设计完成前都是通过什么来测试功能的  直接做pcb?那好像是一次行的啊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谢谢~

网友A:
48PIN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花点功夫飞线吧兄弟!

网友B:
画个板吧,没多少钱

网友C:
办法
转接座(成本问题)
不过有座也不好接,因为出来的脚不是2.54mm的
飞线(脚多,就加个座再飞,就好飞了)
要不,直接画板吧,考虑多点跳线,
做样也花不了多少钱(有固定PCB板厂时)

网友D:
lay块板最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