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H桥驱动 三极管代替MOS管 求助!

楼主(2010-05-09):
各位老大,下面的MOS管三相无刷电机H桥驱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为了适应低电压驱动,我想将MOS管换成三极管进行驱动,我按照下图改成PNP和NPN三极管驱动不能正常工作,请高手指点指点,该如何改动才能适应低压供电和低压驱动,单片机是采用AVR的ATMEGA8L,驱动信号高电平2.4-2.5V,PWM频率16KHZ左右!谢谢!有用的话送50分!

网友A:
b级限流电阻改大点.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关注,对了三极管Q7Q8Q9的基极有个10K的限流电阻没有在上图中画出。希望各位继续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B:
不能正常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C:
改三极管不好的,在理想情况下,三极管CE有个饱和压降0.3V,上下两个就去了0.6V,设计不理想的话,压降更多,而你的电源才2.5V,所以只能用MOS管才好。你要保证PNP三极管饱和导通,电阻R1R2R3要尽可能小,但太小Q7Q8Q9导通时功耗就大,所以是个矛盾。总之,用MOS管才不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D:
必须要注意续流二极管,每个三极管上都要加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E(2010-06-11):
5楼、6楼正解,B极你还加了10K限流电阻,三极管不能饱和,肯定不能工作,即使饱和也未必能工作,原因参见5楼。

网友F(2016-06-04):
图2和图4一样,楼主是不是给错图了

网友G:
CPU出来信号是驱动不良了后级的,无论mos还是三极管要加驱动级才行的,而且要用驱动光耦隔离驱动。采用三极管估计高频率和耐压要求高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