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实时性环境用什么GUI(无OS)?

楼主(2010-05-09):
GUI, ui, os
大家都用什么GUI?在高实时性要求下,用哪个比较好,请高手推荐一下.

网友A:
你这个高实时性是啥意思呢?gui本身就不是高实时性的东西。

楼主:
uc/Gui说可满足高实时性要求,不过我不太明白它是怎么个满足法,比如写屏幕,写的时候就没有实时性可言

网友B:
显示哪里需要什么实时性,就算能实时显示,眼睛也看不过来
不堵塞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弄一个OS还是必须的,这样可以为建立GUI任务,分时操作,不至于正在写屏的时候响应不了外部事件、或者影响语音播放。只是用OS就有点儿小题大作了,甚至有点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C:
用了OS还谈什么高实时性,只有自编才能最大的发挥CPU的性能。

网友D:
一般控制才谈实时性

楼主:
7楼是说自编,我也想过,只要实现多任务,很多问题就好办了,只是,嘿嘿,现在还没那个水平

网友E:
多任务 vs 多线程

楼主:
哪个更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