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PC通信的协议

楼主(2010-05-09):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需要用到单片机与PC上位机通信的项目。我用的是RS232接口与PC通信,原本是想采用xmodem协议的,但发现不太适合我的项目。
我的项目是PC机需要向单片机发送指令和数据,单片机收到指令后需要进行一些操作并且返回一些状态信息。
但因为我的通信是非固定长度的数据传输,有时候只需要传输一个字节,而有的时候需要传输上百KB。希望大家介绍一种可以变化传输数据长度,并且有校验功能(CRC或其它)的标准通信协议。先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太理解你的问题

PC机需要向单片机发送指令和数据,单片机收到指令后需要进行一些操作并且返回一些状态信息。
PC的通信是怎么实现的?是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呢?还是你要自己编写串口应用程序?---------

哈,我太肤浅了,看到LZ的问题,我就产生N个问题,佩服!

楼主:
上位机是我自己做的,现在主要是想要一种"安全"、"长度可调整"的传输协议。

网友B:
看一下modbus协议

网友C:
简单打包即可
包头+包类+长度+数据+CRC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串口要复用?
自己做一个协议吧。

网友E:
同意五楼的,协议不都是自己定??

网友F:
这样的应用无所谓什么协议,xmodem之类的想法就更差远了,在232标准操作距离之内,直接传输即可,不放心就附上CRC校验,然后做个很简单的应答式“协议”即可,想想两个人之间怎么确认信息的准确交流,那么机器之间也是同样的。在Win95时代,操作系统内置了一个“直接电缆连接”,可以通过串口或并口在两台PC间交互数据、文件等,其“协议”甚至连CRC都没有用,而是采用奇偶校验,直接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