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请教一下此图中各个芯片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0-05-09):
请教一下此图中各个芯片元件的作用,越详细越好,模电底子太差,没怎么明白。谢谢了

网友A:
U8A和相关电路给U7A+端提供可调Vref,
U7A减法放大------应该是使Ui的信号单向(全正)变成正负信号,
Q1/Q2推挽驱动输出,R33是Q1/Q2基极偏置
U6是一个可编程分压计(分压值可软件调)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答了 受教了:)

网友B:
输出还是50欧姆耦合的,这个电路是高频放大器?

网友C:
好像是D/A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