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子设计的题目!

楼主(2010-05-09):
最近,学校举行了一个电子设计选拔大赛,我想参加,但是我不知道做什么,请哪位大虾,指导一下,我学过:模拟电子,数字电路,微机原理,单片机原理,业余时间学习了 MSP430F149 ,用它写过了一个操作 SST25VF032B(Flash) 的程序,

网友A:
简易信号发生器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正弦波和脉冲波信号发生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正弦波、方波输出频率范围:100Hz~1MHz;
(2)具有频率设置功能,频率步进:100Hz;
(3)输出信号频率稳定度:优于10-4;
(4)输出电压幅度:在 负载电阻上的电压峰-峰值Vopp≥1V;
(5)失真度:用示波器观察时无明显失真;
(6)频率的数字显示:5位。
2、发挥部分
(1)正弦波和脉冲波频率步长:10Hz;
(2)输出电压幅度:在频率范围内 负载电阻上正弦信号输出电压的峰-峰值Vopp=5V±0.1V;
(3)正弦波幅度可步进调整,调整范围:100mV~3V(或5V),步长为100mV;
(4)产生二进制PSK、ASK信号:在100kHz固定频率载波进行二进制键控,二进制基带序列码速率固定为10kbps,二进制基带序列信号自行产生;
(5)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