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21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想使用3V 600mAh时的纽扣电池 做SI4421+C8051F310的有源卡

SI4421 工作收发约 20mA 如果一直处于接收工作 很快耗光电

如果利用它的 定时休眠,那定时太短 就失去低功耗意义
定时太长 就漏掉读卡。

SI4421能否处于一直低功耗休眠状态  只有收到了自己的同步头 才唤醒工作

另外 再输出唤醒MCU 来交换接收无线数据?

网友A:
那是没有办法的,靠同步头触发在理论上就必须开启LNA、下变频器、IQ解调、VCO、PLL以及部份基带电路,这已经是大部分接收电路的资源了,电流小不到哪去。理论所限,就是这样了,未来也只能在降低整体功耗上下功夫,另外就是利用类似无源RF ID的原理,但局限性很大。

楼主:
看来确实难做,还是改方案 靠红外触发后再打开SI4421工作吧

网友B(2010-08-12):
如果你用纽扣电池的话,就建议不要用F310,而改用低功耗系列的C8051F911/921,资源差不多,但功耗能小很多
需要的话,我这里刚好有SPEC,可以给你发一份
另,据我所知,SI4432也是做过低功耗优化的芯片,配上F9XX系列的MCU应该是更合适的

楼主:
谢谢!用了MSP4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