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第一次自己动手做的pcb,虽说不是很好,也不复杂,但还是很高兴!还有好多问题不明白,为什么右上角的天线是青色啊,这是不是连接不上啊!还有就是划线有什么技巧啊!我感觉划线太麻烦了!怎样调整不满意的线啊!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天线焊盘和线的网络标号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的话改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走线也太恐怖了吧,:),粗细不一,

网友C:
相对走线来说 ,部品放置需要分配更多的时间。你的部品有些分散,规划不够,导致走线凌乱。

网友D:
1.元器件摆放要整齐有序,这样给人的感觉比较美观,相应的丝印也要放正。
2.你电路板的框子好像有问题,貌似keepout层的颜色默认是粉红的。
3.绿的那个焊盘是无网络的,你用线连到上面了,当然会出错了
4.走线也要美观,不能一会粗一会细

网友E:
器件的丝印修改下,5mil最好,器件标号 25mil 4mil
现在做插件的已经快绝种了吧,建议用0603的封装,三极管sot23吧
这样你板子可以小很多,

网友E:
器件的参数一般选择隐藏,这样也美观点

网友F:
天线成绿色是你的Rule里设置的焊盘大小和你所放置的有冲突

走线是要慢慢练的,你这块板子算是比较简单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