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各层的含义

楼主(2010-05-09):
各位高手!我刚开始做pcb,感觉各层的含义不是很清楚,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划线了!请各位高手知道一下,各层的含义是什么!pcb手工布线有什么技巧啊!!!谢谢了!

网友A:
本贴主要内容摘自老虎工作室《Protel 99高级应用》一书,并根据Protel 99 SE与Protel 99的不同之处作了适当修正
一、PCB工作层的类型
我们在进行印制电路板设计前,第一步就是要选择适用的工作层。Protel 99 SE提供有多种类型的工作层。只有在了解了这些工作层的功能之后,才能准确、可靠地进行印制电路板的设计。
Protel 99 SE所提供的工作层大致可以分为7类:Signal Layers(信号层)、Internal Planes(内部电源/接地层)、Mechanical Layers(机械层)、Masks(阻焊层)、Silk screen(丝印层)、Others(其他工作层面)及System(系统工作层),在PCB设计时执行菜单命令 [Design]设计/[Options...]选项 可以设置各工作层的可见性。
1.Signal Layers(信号层)Protel 99 SE提供有32个信号层,包括[TopLayer](顶层)、[BottomLayer](底层)、[MidLayer1](中间层1)、[MidLayer2](中间层2)……[Mid Layer30](中间层30)。信号层主要用于放置元件 (顶层和底层)和走线。信号层是正*(正片)的,即在这些工作层面上放置的走线或其他对象是覆铜的区域。
2.Internal Planes(内部电源/接地层)Protel 99 SE提供有16个内部电源/接地层(简称内电层):[InternalPlane1]—[InternalPlane16],这几个工作层面专用于布置电源线和地线。放置在这些层面上的走线或其他对象是无铜的区域,也即这些工作层是负*(负片)的。每个内部电源/接地层都可以赋予一个电气网络名称,印制电路板编辑器会自动地将这个层面和其他具有相同网络名称 (即电气连接关系)的焊盘,以预拉线的形式连接起来。在Protel 99 SE中。还允许将内部电源/接地层切分成多个子层,即每个内部电源/接地层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源,如+5V和+l5V等等。
3.Mechanical Layers(机械层)
Protel 99 SE中可以有16个机械层:[Mechanical1]— [Mechanical16],机械层一般用于放置有关制板和装配方法的指示性信息,如电路板物理尺寸线、尺寸标记、数据资料、过孔信息、装配说明等信息。
4.Masks(阻焊层、锡膏防护层)
在Protel 99 SE中,有2个阻焊层:[Top Solder](顶层阻焊层)和(Bottom Solder](底层阻焊层)。阻焊层是负性的,在该层上放置的焊盘或其他对象是无铜的区域。通常为了满足制造公差的要求,生产厂家常常会要求指定一个阻焊层扩展规则,以放大阻焊层。对于不同焊盘的不同要求,在阻焊层中可以设定多重规则。Protel 99 SE还提供了2个锡膏防护层,分别是[Top Paste](顶层锡膏防护层)和(Bottom Paste](底层锡膏防护层)。锡膏防护层与阻焊层作用相似,但是当使用"hot re-follow"(热对流)技术来安装SMD元件时,锡膏防护层则主要用于建立阻焊层的丝印。该层也是正性的。与阻焊层类似,我们也可以通过指定一个扩展规则,来放大或缩小锡膏防护层。对于不同焊盘的不同要求,也可以在锡膏防护层中设定多重规则。
5.Silkscreen(丝印层)
Protel 99 SE提供有 2个丝印层,[Top Overlay](顶层丝印层)和 [Bottom Overlay](底层丝印层)。丝印层主要用于绘制元件的外形轮廓、放置元件的编号或其他文本信息。在印制电路板上,放置PCB库元件时,该元件的编号和轮廓线将自动地放置在丝印层上。
6.Others(其他工作层面)
在Protel 99 SE中,除了上述的工作层面外,还有以下的工作层:[KeepOutLayer](禁止布线层)禁止布线层用于定义元件放置的区域。通常,我们在禁止布线层上放置线段(Track)或弧线(Arc)来构成一个闭合区域,在这个闭合区域内才允许进行元件的自动布局和自动布线。注意:如果要对部分电路或全部电路进行自动布局或自动布线,那么则需要在禁止布线层上至少定义一个禁止布线区域。[Multi layer](多层)该层代表所有的信号层,在它上面放置的元件会自动地放到所有的信号层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MultiLayer],将焊盘或穿透式过孔快速地放置到所有的信号层上。[Drill guide](钻孔说明)[Drill drawing](钻孔视图)Protel 99 SE提供有 2个钻孔位置层,分别是[Drill guide](钻孔说明)和[Drill drawing](钻孔视图),这两层主要用于绘制钻孔图和钻孔的位置。[Drill Guide]主要是为了与手工钻孔以及老的电路板制作工艺保持兼容,而对于现代的制作工艺而言,更多的是采用[Drill Drawing] 来提供钻孔参考文件。我们一般在[Drill Drawing]工作层中放置钻孔的指定信息。在打印输出生成钻孔文件时,将包含这些钻孔信息,并且会产生钻孔位置的代码图。它通常用于产生一个如何进行电路板加工的制图。
这里提醒大家注意:
(1)无论是否将[Drill Drawing]工作层设置为可见状态,在输出时自动生成的钻孔信息在PCB文档中都是可见的。
(2)[Drill Drawing]层中包含有一个特殊的".LEGEND"字符串,在打印输出的时候,该字符串的位置将决定钻孔制图信息生成的地方。
7、System(系统工作层)
[DRC Errors](DRC错误层)
用于显示违反设计规则检查的信息。该层处于关闭状态时,DRC错误在工作区图面上不会显示出来,但在线式的设计规则检查功能仍然会起作用。[Connections](连接层)该层用于显示元件、焊盘和过孔等对象之间的电气连线,比如半拉线(Broken Net Marker)或预线 (Ratsnest),但是导线 (Track)不包含在其内。当该层处于关闭状态时,这些连线不会显示出来,但是程序仍然会分析其内部的连接关系。[Pad Holes](焊盘内孔层)该层打开时,图面上将显示出焊盘的内孔。[Via Holes](过孔内孔层)该层打开时,图面上将显示出过孔的内孔。[Visible Grid 1](可见栅格1)[Visible Grid 2](可见栅格2)这两项用于显示栅格线,它们对应的栅格间距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进行设置:执行菜单命令[Design]/[Option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在[Visible 1[Visiblc 2]项中进行可见栅格间距的设置。

网友A:
PCB设计经验谈

网友B(2010-12-25):
心情不好,逛逛,没什么实质的东西。LZ见谅。
不错。挺好的东西

网友A(2011-04-22):
板层定义介绍
顶层信号层(Top Layer):
也称元件层,主要用来放置元器件,对于比层板和多层板可以用来布线;
中间信号层(Mid Layer):
最多可有30层,在多层板中用于布信号线.
底层信号层(Bootom Layer):
也称焊接层,主要用于布线及焊接,有时也可放置元器件.
顶部丝印层(Top Overlayer):
用于标注元器件的投影轮廓、元器件的标号、标称值或型号及各种注释字符。
底部丝印层(Bottom Overlayer):
与顶部丝印层作用相同,如果各种标注在顶部丝印层都含有,那么在底部丝印层就不需要了。
内部电源层(Internal Plane):
通常称为内电层,包括供电电源层、参考电源层和地平面信号层。内部电源层为负片形式输出。
机械数据层(Mechanical Layer):
定义设计中电路板机械数据的图层。电路板的机械板形定义通过某个机械层设计实现。
阻焊层(Solder Mask-焊接面):
有顶部阻焊层(Top solder Mask)和底部阻焊层(Bootom Solder mask)两层,是Protel PCB对应于电路板文件中的焊盘和过孔数据自动生成的板层,主要用于铺设阻焊漆.本板层采用负片输出,所以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阻焊漆的区域,也就是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
锡膏层(Past Mask-面焊面):
有顶部锡膏层(Top Past Mask)和底部锡膏层(Bottom Past mask)两层,它是过焊炉时用来对应SMD元件焊点的,也是负片形式输出.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锡膏的区域,也就是不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
禁止布线层(Keep Ou Layer):
定义信号线可以被放置的布线区域,放置信号线进入位定义的功能范围。
多层(MultiLayer):
通常与过孔或通孔焊盘设计组合出现,用于描述空洞的层特性。
钻孔数据层(Drill):
solder表示是否阻焊,就是PCB板上是否露铜
paste是开钢网用的,是否开钢网孔
所以画板子时两层都要画,solder是为了PCB板上没有绿油覆盖(露铜),paste上是为了钢网开孔,可以刷上锡膏

网友C:
5楼的经验很值的鉴赏啊!努力中

网友D(2011-05-22):
paste是开钢网用的,是否开钢网孔
不明白可否解释下

网友E:
困惑:
2L:是help翻译过来的,我对了下,问题有,
1."锡膏防护层则主要用于建立阻焊层的丝印。该层也是正性的。"粗体字翻译不对,另外,不知screens是否应翻译成丝印?
5L:
2.阻焊层部分,copper翻译为阻焊漆倒讲得通,但help中为什么说copper铜呢?照2L那样翻译成铜讲不通呀?
3.锡膏层部分,原文是不是理解反了?
新手学习,困惑中,望人解答。。。。

网友A:
1."锡膏防护层则主要用于建立阻焊层的丝印。该层也是正性的。"粗体字翻译不对,另外,不知screens是否应翻译成丝印?
这个其实就是常说的绿油层,是负片形式,画线的地方就不覆盖绿油。

网友E:
谢谢,大部分搞懂了,就是问题2还不明白。为什么help中说文字、坐标这种放置对象,在放置时也代表了铺铜(copper)呢?我看电路上的字都是印刷的嘛。。难道copper不应理解为铜?
另外,翻译中确实存在着些地方不妥。

网友A:
LS你的文件在哪里?里边的原文是?

网友F:
找找 PROTEL 的教材呀, 上面都会说得很详细

网友E:
protel99se help中:
1.working in PCB documents>>pcb design objects,中有这样一句话:Keep in mind that most objects placed on a PCB document will define copper areas or voids in the physical PCB. This applies to both electrical objects, such as tracks and pads, and non-electrical objects, such as text and dimensioning。不解。。。文字注释为什么用copper呀?
2.working in PCB documents>>pcb design objects>>PCB solder mask layer中有这样一句话:pads or other objects placed on these layers represent voids in the copper.不解。。。这层是绿漆,和copper也无关吧?

网友E:
我自己的理解是,copper指的只是与void(空白区)相对的“实体区域”,并不单指铜。不知对不对?
另外,我还注意到,只在信号层、电源内层、阻焊层、锡膏保护层有正负片直说。。嘿嘿

网友E:
没人说下么。。。
我注意到protel规定,没有电气特性的对象,像字符串、line等,也可布在信号层等电气层。这样在设计时还好,因为drc不检查这些对象。但做成板子时,不管对象有无电气特性,都会是铺铜,这样,那些本没有电气特性的对象也就有了电气特性了,岂不危险了?是不是这样理解?
还是我学偏了?

网友G:
非常详细

网友H:
谢谢分享.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I:
随便走走!

网友J:
这方面的介绍,书籍等应该很多。很好找到的。

网友K(2011-08-08):
谁能再介绍下PADS的么?
谢谢!

网友L:
2楼好专业,历害。学习了,谢过。

网友M:
CADENCE软件里面,对层和子层的概念很清楚

网友N(2012-12-19):
那如果在TopSolder上画了条线,TopPaste不知道会不会显示呢?!."锡膏防护层则主要用于建立阻焊层的丝印。该层也是正性的。"

网友O:
学习了,好全面的说明啊!

网友P:
以前看过了,还是感谢LZ分享,另外版主回复的更加简洁深刻

网友Q:
谢谢 不过我们的PCB都是在keep out 层定义板子的形状的

网友R:
去谷歌百度一下

网友S(2013-03-28):
大家都好热心~

网友T(2013-10-06):
引用 网友A:
本贴主要内容摘自老虎工作室《Protel 99高级应用》一书,并根据Protel 99 SE与Protel 99的不同之处作了适当 ...

谢谢,算是系统的学习一遍

网友U(2013-11-14):
引用 网友A:
1."锡膏防护层则主要用于建立阻焊层的丝印。该层也是正性的。"粗体字翻译不对,另外,不知screens是否应翻 ...

学习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本贴主要内容摘自老虎工作室《Protel 99高级应用》一书,并根据Protel 99 SE与Protel 99的不同之处作了适当 ...

说得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W(2014-03-11):
谢谢楼主精彩论述,学习了,

网友X:
很好顶一个:victory:

网友Y: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Z(2014-06-20):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都要落伍了。我的努力了。

网友AA(2015-08-03):
都是高手~~

网友(2016-02-03):
pcb上标写中文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