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比较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09):
在下用358做一个比较器,12V电源,在输出端同时驱动两个三极管开关,三极管由5V供电,发现一个三极管正常,另外一个老是导通着,(不是三极管的质量问题),后来把那个老导通的三极管换成NMOS,2sk1272,虽然mos管不导通了,但是d端的电压在关断时不稳定,在2.5V到3V之间,g端导通后才是0V,后来再换成NMOS ,2n7000,这时才符合关断时d端为5V,导通时d端为0V的状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电路如下,Q1工作正常,Q2三极管老出问题

网友A:
你继电器线圈的功率是多少?

你原理图上画的是比较器393,但是怎么实际使用了358?

有没有看过358的数据手册?

楼主:
在下用的是358不是393,不知有无影响

网友A:
把358输出的上拉电阻去掉,然后加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B:
L358和L393的输出级是不同的,不能互相代替使用,LM358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仍有一定电压,这应该是其中一个三极管导通的原因。

楼主:
关于五楼说的,我测过,低电平是有一定的电压,但是Q1却不导通啊,Q2,一直导通

楼主:
感谢四楼,按你说的做,果然好了,我怎么没想到呢,不过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望指点

网友A:
Q1和Q2基极的电阻相同吗?如果实际使用的电阻和上图相同的话,请调换过来试试,应该就变成Q2不导通,Q1导通了吧?
不过另外也有问题,Q1真的不导通吗?你测量一下Q1的集电极电压,或许只是因为继电器线圈两端的电压低于其关闭电压而已吧!

把358输出的上拉去掉,换成下拉试一试。

网友A:
358输出高电平的驱动能力是高于输出低电平的驱动能力的,自然无需上拉。输出低电平时的灌电流很容易抬升358输出端电压的,所以要默认下拉。

网友B:
关于五楼说的,我测过,低电平是有一定的电压,但是Q1却不导通啊,Q2,一直导通
引用 楼主:

Q1不导通的原因是Q1的基极电阻比较大,Ib较小,而继电器的电阻比较小,想使Q1饱和导通需要较大的Ib,所以Q1看起来是不导通的
LM358的输出级在输出低电平时是由一个PNP三极管驱动的,加上那个上拉电阻,在输出低电平时会有一个管压降的电压。而LM393的输出级在输出低电平时是由NPN三极管驱动,输出低电平的电压只有100-200mV,由于是集电电极开路,所以需要上拉电阻。这个电路明显不适合LM358

楼主:
回gtw,刚才我试验了下,有发现新问题,虽然Q2不导通,但是他的c极电压有2V,导通后才到0V,这样不好逻辑判断啊,这个问题无论358上拉下拉都出现,Q1真的不导通,它的C极有11多V,导通后才拉到0,至于Q1和Q2的基极电阻,我也试过,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shakaleo,我把Q2的基极电阻换成10k的,还是导通啊

网友B:
回楼上,R44是12K,即使基极电阻是10K也会饱和导通,你把R44换成几百欧姆试试,应该就不导通了
问题的解决办法,电路不改,把LM358换成LM393就行了

楼主:
回shakaleo,不行,R44换100欧,R45换1Kor10K,C极电平都处在2-4V之间,导通的变化很小,不适合

网友B:
C极4V,导通的程度已经不大了
要想在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Q2的C极是5V,估计只能把LM358换成LM393
这个电路明显不适合LM358

网友C:
在R45电阻和Q2之间串接一个二极管4148,试试呀。

楼主:
真是奇怪了,我Q2换成2n7000,可以实现开关,但是Q1反而关不掉继电器了

网友B:
真是奇怪了,我Q2换成2n7000,可以实现开关,但是Q1反而关不掉继电器了
引用 楼主:

由于LM358输出低电平有一个管压降的电压,Q1是微导通的,这种状态不牢靠,温度变化之后导通的程度也变化

网友B:
而且Q2换了NMOS之后,Q2不再需要基极电流,导致Q1的基极电压会有所升高,使Q1的导通程度增加

网友D:
应该去掉R37,在基极上接个接地电阻,同时加大R45

楼主:
要用358时去掉R37,整个世界清净了,不然就用393

网友E:
学习别人好的经验!

网友F:
看看358是不是轨到轨输出,不是的话就会有电压。393是专用的比较器,OC输出的,跟运放的运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F:
而且三极管的基极一般都会加下拉电阻的实际应用

网友G(2010-09-16):
Q2基级加个落地电阻 不就解决了

网友H: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I:
这样的帖子希望多出现点,能学习很多东西:lol

网友J(2012-01-06):
回复 楼主:
说明358的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有一定的电压,使三级管处于放大状态,所以三极管的输出有2V。

网友J:
说明358的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有一定的电压,使三级管处于放大状态,所以三极管的输出有2V。
18楼的方法可行,加1到2个1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