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可以工作在1A嗎?

楼主(2010-05-09):
我讓7805工作在0.5A大概,這樣可以嗎,或者工作在1A可行?

网友A:
0.5A电流需要的散热片就相当大,尤其是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

楼主:
相當大是多大

网友A:
3楼:
这要根据7805输入输出压差和通过的电流计算,二者相乘就是7805耗散的功率。
散热器大小还与环境尤其是风速有关。

网友B:
可以的,to220封装的在有良好散热的情况下没有问题
to3封装的更没问题!

楼主:
反正我加了一個散熱片
不過還是怪燙的

网友C:
散热器设计要合理。

网友D:
7805应该是5W的,你可以用输入电压减去输出电压,然后再乘以工作的电流,保证不大于5W就可以了,如果算出的功率接近5W,那就要加散热片了。
呵呵

网友E:
当然可以   7800系列的是1A 78m00是0.5A 78t00是3A 78h00是5A  78L00是0.1A 分为这五个档次    不知楼主使得是那种

网友F:
最好用三极管进行一下扩流。

网友G:
7805最主要的是看耗散.1A的话基本可以烤番薯了

网友H:
居然有人说7805功耗5W以下不需要加散热片,5W都可以当烙铁了。

网友I:
7805的最大工作电流在1A,但功耗太大,需加大面积散热片。

网友J:
一般随便加个散热片,1A的电流就没问题。芯片手册中应该给了热阻,然后跟散热片热阻进行并联,就约等于散热片热阻了,再然后就是根据功率计算温升。如果没超过稳压三极管的结温 ,基本上就可以了

楼主:
三極管擴流怎麼擴???其實我主要是讓他電壓穩定,但因為是一個功率器件,所以電流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