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0-05-09):
设计一款输出可调的ACDC电源,输入为交流市电,输出大约为30V左右可调,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网友A:
最大输出电流要多大?

楼主:
要求输出电流不超过10A,输出功率不低于100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输出电流不超过10A,输出功率不低于100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要求应该是这样:输出电压30V,在27V到33V可调,输出电流8A左右;
另外还有以下的功能(这些操作可用按键控制),瞬时输出10V欠压,80V过压,600V尖峰脉冲,模拟40ms掉电

楼主:
并且整个过程输出功率不得低于100W,包括按键控制附加功能操作时

网友A:
  1. 瞬时输出10V欠压,80V过压,600V尖峰脉冲,模拟40ms掉电
这些比开关电源复杂得多,从成本看可能是这个开关电源自身的十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方案呢?有什么好的方案呢,麻烦您给给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正常情况下输出是两百多瓦了,但是,还有其他状态呢

网友A:
方案?现在还谈不到。仅仅是交流220V输入,27~33V输出,电流8A的话,容易。
你那个80V过压,也要一个电源吧?也要8A吧?
600V尖峰,也要一个电源吧?
这两个,在需要时才加到输出上,你怎么控制?
80V过压加到输出上,很可能输出就不是8A了,你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附加的功能输出只要保证功率大于100W就可以,所以80V输出,电流不一定要达到8A。
开关电源输入加升压形式的APFC电路后,再用PWM控制降压输出,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另外,想知道,这个600V的尖峰输出,怎样实现呢?

网友C:
可以给你出个方案,采用整流桥高压市电整流,然后采用单管正激电路实现DC-DC电路转换,控制环路可以用运放控制,用单片机实现按键和电压调整控制,输出过欠压保护电路可用模拟也可用数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好像你说的和他的要求不一样。
他是要求输出的一款所谓的“电磁兼容测量装置”,一般用在实验室进行电器产品电磁兼容性能测试的。

这个电源的售价我估计应该是一块普通的300W开关电源的至少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