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O组成的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我的VCO锁相环锁到频率为224M,信号锁定后我再让信号经过10db的放大,然后再上电让其自锁的时候就不能锁住了,我去掉放大又锁住了,后面放大的电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因为我锁住后,不对其进行断电操作,然后再放大仍是能锁住频率也是对的也对信号进行了放大。请问各位高手这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上电后暂态的频谱成份有问题,放大器的快速性要解决或者延迟后再启动锁定。

网友B:
还是设计上有问题,一开始就是锁定的临界状态,再加一个放大就更难锁定了,建议重新计算元件参数。
不锁定通常是由于进入分频器的信号强度不够或者波形畸变造成的。另外应该先把VCO的中心频率弄到224MHz。

网友C:
信号是否放大后饱和真呢?另外锁相环的鉴相器输入也有最大电平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