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死了,高手幫幫忙啊

楼主(2010-05-09):
有一个5v左右的电压信号,变化很微弱,我想利用一个OP07把它放大100倍,我利用典型的差分放大电路不行,高手给设计一个电路啊!!!

网友A:
5V放大100倍是500V。你想让运放输出500V?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搞
你是想放大后,测变化量吧
你为什么不放大变化量,
再测呢?

网友C:
先差分后放大

网友D:
用电阻桥将信号分小再放大

楼主:
就是放大變化量啊

网友E:
用减法电路,把信号和标准电压源(看精度要求选用不同芯片)相减后再放大

网友F:
向你们老板申请1000块RMB,我帮你设计,请 楼上几位回复的兄弟同志们吃顿饭,余下的银子捐入
“中国尊重电子硬件技术价值 基金会”。

Ok?

楼主:
ok,一句話的事,不過來回飛機票你報銷

楼主:
7樓的仁兄,我就是用的劍法放大電路,出問題了,所以才來求教

楼主:
怎麼截圖?我給忘了,汗一個

楼主:
圖來了,我就按這個電路來設計的(大致如此),有點類似一個電橋,兩個電壓不同的信號,經過放大輸出。現在的問題是,爲什麽OP07的2腳是3.6V,而不是5V呢??(把OP07拿下來之後,R5,R6之間是5V。插上就是3.6v)

网友G:
这就是OP电路输入阻抗的问题了。你这5V左右时在电桥的中间两点,至于OP的同向反向当然不是5V了

网友H:
看看INA118的PDF,对你会有些帮助

网友I:
用一个仪表放大器吧,例如AD602(内部是3个OP07+匹配电阻)

楼主:
哦哦,我瞅瞅再說,多謝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一开始我也以为用减法呢……:)

网友K:
桥路输出后应该加隔离,这应该就是你接于不接op07两脚电压不一样的原因。跟随放大,其实就是3运放仪表放大器。。。。直接用620,627都可以。。

楼主:
謝謝樓上,後來我自己也想到了,加了跟隨器,就沒問題了,主要就是不太明白爲什麽會這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