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子,串口焊上后电压达到3.3V,正常了,为什么?

楼主(2010-05-09):
一块新板子,电源部分焊好后,测得电压只有2.8V,把串口焊上后,再测电源电压,正常了,达到3.3V……电源是用5V供电,变压器用的是AMS1117-3.3V,串口转换芯片是MAX3232,3.3V供电。求大侠给小弟个指点!

楼主:
我们怀疑是板子问题,可能与地有关,但不知具体是怎么回事,什么道理……

网友A:
没焊好吧?我的1117怎么测都是3.3v,但是去掉一个电解电容,电压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