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三相电源相序控制设计

楼主(2010-05-09):
程序初始化设置
ORG
000H

GOTO
BO

BO
CLRF
19H
;清标志

MOVLW
OF
;设A口为输入口“00001111
NOP
TRIS
05H

MOVLW
00H
;设B口为输出口“00000000

TRIS
06H

BSF
06H,
;输出为1J继电器

BSF
06H,
;关故障显示

BSF
06H,
;关故障显示

BSF
05H,
;置输入口线为高电平

BSF
05H,

BSF
05H,

BSF
05H,

BSF
06H,
;输出为1J继电器

MOVLW
064H
;延时100MS

CALL
LAY1MS

NOP

NOP

NOP

MOVLW
0FH
;设A口为输入口

TRIS
05H

BSF
05H,
;置输入口线为高电平

BSF
05H,

BSF
05H,

BSF
05H,

CLRF
12H
;输入状态寄存器清零

MOVLW
14H
;检测次数20

MOVLW
07H

ANDWF 05H, 0
;取三相电源输入状态

IORWF
12H, 1
;保存输入状态

MOVLW
01H

CALL
LAY1MS

DECFSZ
11H, 1

GOTO
B2

部分相序控制程序
GOTO
B00

BSF
19H,
置负相序标志

BCF
06H,
开负相序显示(LED4红灯常亮)

BCH
06H,
关正相序显示(LED4绿灯常亮)

BTFSC 05H,
取控制状态

GOTO
B10

BCF
19H,
置控制无效标志

BSF
06H,
关控制输出J

MOVLW
0FFH
延时250ms
--------------------------
汇编看不懂。。谁可以写成C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汇编怎么看得那么纠结啊

网友B:
我下载了你的附近,说的是2051 既51单片机,可是他的图和程序又像是pic的单片机,但是程序又感觉不对,可能是我见识浅吧望指正,你贴的程序也感觉很乱:
假设 :PORTA EQU 05H
           PORTB EQU 06H
org
000H ;就不用说了
MOVLW 0FH
NOP
MOVWF TRISA ; 设置A口四位 全为输入口
MOVLW 00H
MOVF  TRISB  ;设置B口8位全为输出口
BSF 05H,0 ;相当于 PA0=1
BSF 05H,1  ; 相当于 PA1=1
你这个程序写的不清楚,所以没法给你写完整的答案

CLRF 12H; 这里的12H 肯定是清寄存器,可是不知道你这里的12H是哪个寄存器呀

网友B:
那个附近上的写的很乱,估计是在那乱贴的,根本就对不上号,不要误导了你,若需要我可以俺你上面的程序给你重新写一遍,感觉文件里面用的就是pic的单片机

楼主:
谢谢!我是在网上找的,因为没有学过汇编,,所以看不懂,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刚学单片机,都说先学C好。。所以现在只懂C的程序。。
大虾如能给我写一遍在下十分感谢!!
发我邮箱也可以
tbinmcu@163.com

网友C(2013-08-29):
估计现在很少人去用汇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