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要设计自己独立的变压器?

楼主(2010-05-09):
为什么开关电源要设计自己独立的变压器了 ?   开关电源中应用变压器目的是什么啊  ?急啊     谢谢  各位大虾们

网友A:
自己去看书,这种问题没人回答你的

网友B:
找一本书看看吧

网友C:
呵呵,这样的问题也敢问?

网友D:
变压比,功率等等都决定了只能自己设计

网友E:
建议你看一下,之前大虾发的一本有关电源的书,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的了,呵呵,我也是新手,我也在看,感觉还是挺好的

网友F:
开关电源不一定有独立的变压器,需要用变压器时才会使用。

网友G(2010-08-17):
变压器用来改变交流电压,得到你所需的值

网友H:
如果开关频率,输出功率,电路结构等等都有一个所谓的标准,且同一规格的用量很大,那么我相信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就如同工频变压器一样,可以买到现成能用的。

网友I:
9楼的理想,俺07年想过,非常的不好整

网友J:
很难有现成的,开关电源用量太多了,而且规格多样,每个人的LAY板方式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用在不同的电源EMI都会不一样,怎么能统一规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