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看懂摄像机中的自动光圈控制电路(有详图)

楼主:
下图是安防监控中常用的枪机自动光圈控制电路图 ,哪位可以详细的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2012-03-11):
你好,你需要分析工作原理还是各个器件的作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完整的自动调光电路

网友B:
图看不清

网友C:
楼主没画全吧,我见过是两个PWM驱动信号,两个阻尼信号,楼主这个是用358+三极管扩流,海思参考设计中是直接用一个高驱动电流的SGM8052做,电路更简洁些。

网友D:
楼主,J5到底是个什么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