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1 写问题

楼主(2010-05-09):
(无正文)

网友A:
延时5ms在写第二次

网友B:
两次写操作之间时间间隔太小了,芯片识别不了命令。

网友C:
可以到这个论坛看看http://bbs.uconny.com/forum-35-1.html

网友D:
肯定是什么时候没有收到ACK,只要没有收到,整个写过程重来,直到成功为止。

网友E:
可以把ACK信号当闲忙标志,有应答则闲否忙

网友F:
到底是字节写,还是页写,说明不详细。

网友G:
延时。芯片没那么快

楼主:
字节写入没什么问题的 是不是一个数组写入就是也写入啊?
今天发现有一个地址0X07写不进去

网友F:
页写入是有限制的,24C01应该只能一次写八个字节(低三位地址计数器起作用,000~~~111,来回循环),如果超过计数器最大值的话,它会“溢出”,从开头再一个个地写入,覆盖前面已经写入的数据。